楼主(2012-10-20):
有 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是:变压器低压侧,从母排处引下,经过一隔离开关引到200A的空气开关处,AB BC都是380V,但AC却是0。怎么回事?原来都好好的。因为施工单位说,他们的电机缺相,不转,让我看看。我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把隔离开关重新拉下又合上就好了】

  二是,还是那个变压器低压侧,电容柜空开烧了两个,是C63的,有一路甚至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都烧了,其中在接触器和继电器间的连接线,都烧着了,这是最严重的。可以看的出来,是这段线着火了。看看电容没事。这是怎么回事啊?

补充一:今天换新东西了,两个新空开,两个新接触器,一个新热继电器,换好后,一推闸,只听“嗙”的一声闷响,呵呵呵,一个中间继电器爆了,其实开始 就看着发黑,只是不知道到底 坏没有,这下知道这个也不咋样,这是 坏的 忒多了。朋友说说,这个垃圾怎么这是时候就响了?
 这是供电局硬卖给的变压器,箱式的,里面灯都不亮,才5五个月,母排 工艺差的很,数显表么有说明书,只有10组电容,无论送几组,面板上10个红灯全亮,我只是猜那是电容的灯。给厂家打电话 也打不通,数显表是重庆华能电力电气研究所的,网上没有找到说明书,郁闷啊。明天还要在换继电器,晕!!
 补充二:已经监察两天了,没有问题,要是电容击穿了,那现在的 肯定也长不了,我再看看。另外要说的是,原来坏的有路 我把继电器换到其他路上了,其他都接触器吸合,这路一次也不吸合,现在怀疑继电器真坏了。再看看吧。多观察几天
 补充三:我看面板的灯都是380伏的。三个灯进一火,然后是三个灯去是短线并接一起,没有从外引线,380伏这样取 ?还有交流接触器,也是线圈从继电器引一线,出线是10的接触器并接,然后又和自身的常开接在一起,没有从外引线,380伏的 都这样自己解决?不大明白,见笑了,朋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隔离开关没有合好。A相电压是C相回过来的。或者C相是A相回过来的。第二个问题我估计是那个接线端子没有接好。接头发热导致短路。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如果断开负载测量的话,就不会出现AB,BC正常,而AC是零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如果断开负载测量的话,就不会出现AB,BC正常,而AC是零V了!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应当是故障时,隔离开关有一个触点接触不良。

第二个问题,不清楚;如何判断电容正常的呢?
如果在同位置重复出现相同故障,不知可否怀疑电容故障;另外,空气开关是损坏而不是跳闸吗?

网友E:
隔离有问题。电容击穿了

网友F:
问题2也可能是线太细了或者破损绝缘度变差的原因;
另外对于,“继电器换到其他路上了,其他都接触器吸合,这路一次也不吸合”可能是这一路的某个地方断路也说不定
 对于,补充三没看明白,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