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线鼻子

楼主(2012-10-21):
185 闭口铜鼻子,怎样压才算合格,是从铜鼻子口端压起,还是从接近接线柱那端压起,一般压几段,是平行压,还是十字方向压?

网友A:
早啊 LZ

应该和 线鼻子平行,不然 装上去的时候 。。。下面不是离基板太近了么?

网友B:
压接闭口式线鼻子一般是从进线口开始压,185应该分为三段,平衡压接,基于机械特性,线鼻子是不允许十字压接的。

网友C:
压两段平行的

楼主:
哦 多谢各位朋友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小弟不明白,就是每次我压开口鼻子的时候  400A 的那种 铜的。 每次都压不好,2个开口不能叠加在一起,大家是怎么做的,给点经验。刚涉及电工,新手,望请见谅!

网友D:
有专用的液压钳,压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B:
压开口线鼻子的话,应选用六角形的压线模,不能用D型或者菱形的,否则会压不牢。

网友E:
用液压 压线钳压 3个口就好了

网友F:
压之前先用锤子把开口包到线上,在压就可以了

网友G:
用压接钳压接的最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