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大电缆线

楼主(2012-10-21):
我们车间用20台热水器每台是220V  9KW要同是用、我想拉一条三相五心电缆线不知道要多粗线。

                                                                                              那个师傅知道帮我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三相平衡,按100米的配电距离,总电缆可选YJV 4×150+1×70.

网友B:
如果三相能保持基本平衡的话,你就按每KW两个电流算一下吧,

网友C:
同期率是多少?配电房到现场距离是多少米?假如按照同期率为1,20台220V的/9KW的电热水器,总功率是180KW,分为三相承担,那么每相就是180/3=60KW,使用3*50+2*35足够了。

网友D:
发热电流是1.5倍的功率。三相平横,还要考虑的是一根零线的负荷问题,

网友E:
180KW X2 360A  考虑 运气背点  只开了一项左右加热的  60KW(这个算零线的)
你自己算吧。。加热的,纯电阻吧。。
还是留点余量。

网友F:
自己差不多能算出来了

网友G:
车间内用,距离应该不远,同时率最高为100%,总电流大概360A,分到3相上,每相电流大概120A,用3*50+2*25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嗯,要考虑供电距离。

网友F:
上面说的有不对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同期率是多少?配电房到现场距离是多少米?假如按照同期率为1,20台220V的/9KW的电热水器,总功率是180KW,分为三相承担,那么每相就是180/3=60KW,使用3*50+2*35足够了。
要是这样算的话,那总断路器应该选多大 的?

网友J:
建议使用3X75+1X50的电缆会更加的保险,断路器采用250A的。

网友K:
与一些观点存在不同看法!
总功率是180KW,那分到每相是60KW?电流能这样的分么?60KW的单相电流应该是多少?
所以考虑到额定电流应该是在270A左右吧,建议还是用3*95+50的电缆会相对安全一点吧,最小不能小于70的电缆。
开关应该最少配置300A,但是如果暂载率不高,也可以选择250A的。

网友L: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M:
回答千差万别,这个时候就需要权威出来了,中华工控有这样的专门定论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与一些观点存在不同看法!
总功率是180KW,那分到每相是60KW?电流能这样的分么?60KW的单相电流应该是多少?
所以考虑到额定电流应该是在270A左右吧,建议还是用3*95+50的电缆会相对安全一点吧,最小不能小于70的电缆。
开关应该最少配置300A,但是如果暂载率不高,也可以选择250A的。
这个算法最权威...总功率是180KW 平均分成3  也就是每相60KW  单相220V (要看好了是220V不是380V) 纯电阻电流达到270A左右  95平方铜线都有点小 ,最好使用120平方铜线或150铜线

网友O:
需配置 3*150 + 1*95 + 1*35   火线+零线+地线。

网友I:
那看来目前15楼的说法最令人信服,跟不分到三相而是直接计算的结果差不多,不知大家什么看法,建议加为话题

网友C:
还要用到这么大的线径?最简单的算法就是想想1平方铜线能不能过220V/1KW的负载就行了,还要查具体电流吗,还不吓死你?建议大家用个1KW的电炉,用个1平方铜线,长时间通电看看效果吧,电力工程公司长时间的导线经验值:1平方/KW。

网友P:
一台9KW,单相,20台分三相,两相7台,一相6台,就算一台用10平方单相也就70,安全一点就加大一级,如不同时开,零线也一样

网友Q:
看什么样的公司了。再说大部分情况不是满载。20台分3相 一相7台,一台9kw等于40a左右。40乘以7等于280a 距离近得选90以上的电缆了哦。超过100米得选120平方了。外资企业得选120平方以上的。

网友R:
我同意   需配置 3*150 + 1*95 + 1*35   火线+零线+地线。
安全可靠

网友F:
用120铜缆就可以了

网友S:
我同意   需配置 3*150 + 1*95 + 1*35   火线+零线+地线。
安全可靠
放大点保险啊!

楼主:
距离是50米,我想用3*35+2*25平方国标电缆线,不知行不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同期率是多少?配电房到现场距离是多少米?假如按照同期率为1,20台220V的/9KW的电热水器,总功率是180KW,分为三相承担,那么每相就是180/3=60KW,使用3*50+2*35足够了。
 我同意这个  如果平衡的话  零线几乎是没电流的   就像星型电机一样

网友U:
楼上对的。

网友V:
20*9=180KW   360A   180的电缆没问题,用240的电缆有点费钱了,这是纯电阻负载,电流稳定,没有无功量,也不用考虑余量

网友W:
三相负荷分配均匀,考虑到同时系数,选用3*50+2*25足矣。3*35+2*25平方国标电缆线过小。

网友X:
总共180kw,电流因为是220v的电流每kw  4.5a
每项60kw 电流270a,用电缆4*150

网友Y:
一楼是对的!单相纯电阻是一个千瓦4.5A,那一台就是40A,20台就是800A,分三相每相吃260A,150平方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263A.

网友Z:
引用 网友B:
如果三相能保持基本平衡的话,你就按每KW两个电流算一下吧,
单相220V的阻性负载,1KW有近5A电流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K:
与一些观点存在不同看法!
总功率是180KW,那分到每相是60KW?电流能这样的分么?60KW的单相电流应该是多少?
所以考虑到额定电流应该是在270A左右吧,建议还是用3*95+50的电缆会相对安全一点吧,最小不能小于70的电缆。
开关应该最少配置300A,但是如果暂载率不高,也可以选择250A的。

同意!!!
考虑到同时使用,断路器可以选500A。

网友AA:
工控网有很多水货电工。

网友AB:
如用3*50+2*25在纯电阻负载上不烧才怪了,起码用3*95及以上的线径,零线上的电流三相分配好的话电流很小的

网友AC:
不懂不能乱说,会害人的,一介KW算两A是指电机,那可是加热管的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上面说的有不对的啊

网友AD:
你还是确定下,是不是9kW的单相热水器。
按说这么大功率应该不会是单相的

网友AE:
应该是3相的。

网友AF:
建议把零线加粗与相线一样。我公司就用过,总功率为200KW的单项设备。4*150+1*70电缆供电。零线都不够用。因为不能保证3相平衡,后来加了一路70零线才稳定了

网友AG:
顶下。同意楼上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同期率是多少?配电房到现场距离是多少米?假如按照同期率为1,20台220V的/9KW的电热水器,总功率是180KW,分为三相承担,那么每相就是180/3=60KW,使用3*50+2*35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