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修一台贝嘉莱45KW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三相输出不平衡,量驱动为下桥臂V相光藕无输出,换光藕后有输出,因无示波器,量上下桥臂六路静压正常,用数字万用表动压上桥臂直流5.1伏,5.4伏,5.6伏,下桥臂4.2伏,和两路4.1伏,量交流动压上桥臂1.5伏左右,差别不大,下桥臂为11.8伏左右,上桥臂为3120下桥臂为316J,请问动压正常吗,光藕电源正常,装模块上机量输出无,P正对UVW543伏,UVW对N为0伏,请问各位高手是上桥臂不工作还是上桥臂不工作

网友A:
是上桥没工作

楼主:
谢谢,请问变频器运行时A3120测输入2.3脚电压是多少,输出5与7电压是多少

网友B:
2.5V的脉冲

网友C:
运行信号投入时,直接测A3120的2、3脚直流电压值应为0.6V左右;停机状态,两引脚间电压值为0V。动/静态的电压为0.6V/0V,信号的有无,还是较为明显的。
另外,输出脚的电压变化更为明显。可以测量判断,哪路无脉冲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