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其风叶的速度也变慢,因此散热效果变差,温度升高会使电动机的寿命降低。在此时,如果能够对电动机过载设定值进行重新调整能很好地保护电动机,所以在变频器的过载方式中都会提供选择低速补偿的方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择电动机的种类,即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

  选择普通电动机方式的,变频器就会自动进行低速补偿,即把运行频率低于30hz的电动机过载保护阈值下调。这个30hz就是电动机过载功能的转折频率。在一般情况下,转折频率可按基本频率的60%~70%来设置,同时应该考虑到负载的类型(恒转矩负载和变转矩负载)来设置转折频率时的过载系数、零频时的过载系数。
  选择变频电动机,则由于变频专用电动机采用强制风冷形式,因此电动机的散热不受转速影响,不需要进行低速过载时的保护值调整。

网友A:
如果买合资品牌的电机,没有不可以变频控制的了。都是可以变频控制的。关于电机的冷却。有一个运行界限,30Hz以上,允许自冷,以下要强冷。很好区分的。

楼主:
版主专家啊

网友B:
为何30HZ是个分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何30HZ是个分界
我想这个指标是通过实验得到的。风机负载,转速与风量非线性,放转速低到一定程度风速锐减,散热能力骤降。如果没记错的话风俗与风机转速是立方关系。30-35Hz的风机转速,是能保持电机散热的基本风机转速,再低了,风速就减的太多了。达不到额定负载时的散热效果。

网友C:
能否说一下低速补偿如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