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请教锅炉水位测量都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用压差变送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那位大侠出来详细说明下,本人也正想学习下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是“水漂子”,就和抽水马桶一样的那玩意。还挺灵的。也皮实。

网友D:
浮球的要耐用一些

网友E:
用双色液位计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计算公式是由锅炉厂家提供的

网友G:
很多都是外接的观察窗的。感觉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是“水漂子”,就和抽水马桶一样的那玩意。还挺灵的。也皮实。

那种要如何放置呢 ,因为锅炉是密封的呀,还有耐高温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水位电极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计算公式是由锅炉厂家提供的
应该是:压差变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计算公式是由锅炉厂家提供的
应该是:压差变送器。

网友H:
锅炉水位电极的的回复
水位电极的原理实际很简单,它就是几根高度不一(高.中.低.超低)的不锈钢探针.当水位到由低到高是.一个一个的接通.水位慢慢降低时由高到底分别断开.低电压运行.不知叙述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位电极的原理实际很简单,它就是几根高度不一(高.中.低.超低)的不锈钢探针.当水位到由低到高是.一个一个的接通.水位慢慢降低时由高到底分别断开.低电压运行.不知叙述清楚没有.

是测量筒壁和电极接通还是,但如果是这样 我看到的这个五个电极的引出只有5条线没有一条是接地的吖

网友I:
外壳上还有一根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壳上还有一根连线的!

没看见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要如何放置呢 ,因为锅炉是密封的呀,还有耐高温吗
液位传感器,上百度搜一下去。

网友J:
一般锅炉用的水位计有三个:一、观测用的是双色液位计
                          二、要是有自动控制水位的有铜浮球
                         三、还有极低水位带模拟量输出的有干簧管和压力传感等

网友K:
针对楼主的提问,我写了一点东西放在我的博客及论坛上,楼主可以去看看,对你是否有点帮助。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9&id=341597&star=

网友L:
我改进了一种浮球液位开关申报了专利,去年3月在专利查询网上公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针对楼主的提问,我写了一点东西放在我的博客及论坛上,楼主可以去看看,对你是否有点帮助。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9&id=341597&star=

好的,谢谢

网友M:
那一般的水箱,我要读取水位,除了传统的“浮子”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