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

楼主(2012-10-22):
有没有测量范围0-200A,能设定上下限,到了限位能有报警输出的电流表。

网友A:
铨盛的有一款,CM1-VA就可以,具体参数可以百度或者直接找铨盛

楼主:
资料介绍测量范围只有0-6A,而且我要测量的是直流

网友B:
HB404智能电流表。最大5A,最小0.001A。200A接互感器就是了

网友C:
就用这个,用欧姆定律串并电阻改装吧。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自己设计一个吧,用电流互感器加运放组成比较器就可以了,,麻烦的是调试。

网友C:
测量的是直流,怎么还这么多人说用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