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FX2N-32MR可带几个4AD模块?能带4个4AD模块吗?完成16路4-20mA信号采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的,木有问题;

网友B:
FX2N最多8个

网友A:
8个是允许的最大数量,但一个主机后面直接带8个是不行的,因为供电不够用;
如果8个的话,主机后面需要配FX2N-32ER或48ER的扩展单元4个放在这个扩展前,4个放在后面,用8个没有问题;

楼主:
4AD 8路的4-20mA输入采集
谢谢大家的回复!编了个8路的4-20mA输入的,让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C:
from  k0 k5  d10  k4
from  k1   k5  d20  k4 更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