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我有一台安邦信变频器。拆下模块后做了保护测量6路驱动直流电压是3V。模块测量也是好的。装机后一开运行就报SC,驱动光耦是316J。现在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确定SC报警信号的来源,是否为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异常报出的?若是,检修电流检测电路,并修复故障;
若为驱动电路报出,检测驱动电路的脉冲电压、电流输出能力正常,应进一步检测IGBT模块是否不良。

楼主:
谢谢咸老师指点,SC的来源不互感器。是驱动上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