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定时程序

楼主(2012-10-2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给一工厂改一设备,用的是s7200plc,怕改好后拖欠工资,想写个到年底某日某时停机的程序,如果不拖欠,到时在外部输入点上短接一下,就可以结束定时。但不知如何编写,请大侠指教。(此工厂老板为人不怎么诚信,但我又不想放弃这桩生意,相信做工程的大部分人都会碰上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A:
第一步:读取系统时间进行比较,可以使用Read-RTC功能来读取系统时间。
第二步:比较时间,然后调用Stop指令。
第三步:编写外部输入点,来终止第二步的执行条件。
第四步:为PLC加密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不过外部输入点在程序里最好做个计数器,以防止出现别人无意间破坏你的原功能,如果有触摸屏最好做个隐蔽的密码!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心中有数了。

网友C:
在停机时要考虑安全,如果到时间突然强行停机会不会引发安全事故?

最好检测到条件满足后在停机后无法启动为好。

网友D(2012-12-17):
引用 网友C:
在停机时要考虑安全,如果到时间突然强行停机会不会引发安全事故?

最好检测到条件满足后在停机后无法启动为好。
最好考虑周全,万无一失才对。

网友E:
读取时钟加四级密码绝啊

网友F:
确实比较难,还是将程序锁死做在起动的时候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实比较难,还是将程序锁死做在起动的时候吧
最好分两步锁,先给自动锁了,最后锁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