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45KW变频器V相模块击穿损坏,换上逆变模块检修好之后,测试用的小电机可以顺利的带动可以正常运转,用万用表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该变频器带到现场装上低频启动运转,没达到所设定的频率就报过流警,造成电机低速运转就停转了,还以为哪里线松掉,检查了线路继续操作还是低频运转会跳报警故障,后来把他自己本来好的变频器装上,电机可以运转,能正常带动,电机负载正常。求解

网友A:
如果换变频器能正常运行的话,那说明电机没事,是变频器还没有修好。变频器光换模块是不行的,还要测试触发电路、驱动电路是否也有被波及的地方。一个短路故障往往伴随相关弱电单元也会损坏。

网友B:
变频器没有修好啊

网友C: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学习中,电气知识学不经有些问题就没法解释

网友E:
把驱动电路的电容换掉试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