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各类电气传动装置的控制器由模拟控制转向全数字控制,已经成为事实。交流调速传动也不例外,采用全数字控制方式的各类交流调速传动控制系统不断涌现,其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由变频器供电的调速系统是一个快速系统,在使用数字控制时要求的采样频率较高,通常高于1KHz,常需要完成复杂的操作控制、数字运算和逻辑判断,所以要求单片机具有较大的存储容量和较强的实时处理能力。前段时间内,较为流行的方案是采用数片单片机来构成一个功能较强的全数字控制器。实用中单片机的数量根据具体任务适当选配。

全数字控制方式,使信息处理能力大幅度地增强。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无法实现的复杂控制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使可靠性、可操作性、可维修性的功能得以充实。微处理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引入,对于变频器的通用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数字控制具有如下特点:

1.      精度高     数字计算机的精度与字长有关,变频器中使用16位乃至32位微型机作为控制机,精度在不断提高。

2.  稳定性好   由于控制信息为数字量,不会随时间发生漂移。与模拟控制不同,它一般不会随温度和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3.                可靠性高   微型计算机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中的硬件电路数量大为减少,相应的故障率大大降低。

4.  灵活性好   系统中硬件向标准化、集成化方向发展,可以在尽可能少的硬件支持下,由软件去完成复杂的控制功能。适当地修改软件,就可以改变系统的功能或提高其性能。

5.  存储能力强 存储容量大,存放时间几乎不受限制,这是模拟系统不能比拟的。利用这一特点可在存储器中存放大量的数据或表格,利用查表法简化计算,提高运算速度。

6.  逻辑运算能力强  容易实现自诊断、故障记录、故障寻找等功能,使变频装置可靠性、可使用性、可维修性大大提高。

网友A:
我觉得全数字控制最大的优点就是精度高,处理速度快,因为现在都是用的DSP来控制

网友B:
如果时间再早一点,十年以前或十五年以前,说全数字控制,那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然而,现在说全数字控制,就像说谁家有电视机一样了。太平常事了。全数字控制无外乎就是智能化的计算机控制。现在的变频器,有谁还是用模拟的形式来制造呢?几乎100%都是基于PC的芯片控制了。DSP其实就是计算机。

由此佐证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普及的速度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