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光电开关第一次接受信号时气缸出缸并保持,第二次接受信号时回缸并保持,依次循环动作。求PLC程序,哪位高手帮帮忙!谢啦

网友A:
坛子里找找,有

楼主:
ALTP
不用交替输出指令怎么做?

网友B:
典型的单键开关程序

网友B:
LD     I0.0
EU
AN     Q0.0
LD     I0.0
EU
A      Q0.0
NOT
LPS
A      Q0.0
=      Q0.0
LPP
ALD
O      Q0.0
=      Q0.0

网友C:
用S7-200,给一个简单的
LD  I0.0
EU
AN  Q0.0
LD  I0.0
EU
A   Q0.0
NOT
A   Q0.0
OLD
=   Q0.0

网友D:
三菱FX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俺想睡觉了
呵呵 我是 菜鸟。。

网友E:
6楼的用梯形图是这样的

网友F:
呵呵;这种最基本的例子,一般的对应手册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菱FX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俺想睡觉了
呵呵 我是 菜鸟。。

输入加上升/下降沿

网友D:
。。呵呵 忘记了 我只是模拟了下。。应该加 脉冲执行的那种。。。

谢谢提醒。。

我学了3月了。。

网友H:
一楼的最实用,最简单,不错。最简单的办法,步骤做出的效果是最好的。三菱这个一个指令就行。

网友I:
三菱的翻转指令不错。不过实际应用中可能还会有防误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