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

楼主(2012-10-23):
请教各位:
   伺服极限感应如何使用,是直接将感应器的型号接在伺服上,还是说先接到PLC上,再由PLC来控制呢,两者各有什么弊端,望老师给予指导

网友A:
都可以,接在伺服上程序里就用不了互锁啥的。但照样骑作用。接在PLC上可以用互锁。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当伺服碰到极限后,往其运动相反的方向发脉冲,是否会朝反向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