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我家的车库门电机遥控器不知道怎么回事,遥控距离变得很短很短,要对准门缝才能打开门!!!!!!!!

遥控器电池换了新的也是这样,怎么回事???

求专家讲解解决办法!!!!!车门电机是索玛牌的

网友A:
遥控距离变短了,那应该就是遥控器的问题了

楼主:
可是我换了一个遥控器还是这样啊

网友B:
有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C:
是无线的还是红外的?

网友D:
接受机器的天线有问题了

楼主:
无线的,,,,,,,,,,,,就像汽车防盗器那种遥控器,,,,,,,,

网友C:
"要对准门缝才能打开门"
大门将信号屏蔽了。参见楼上意见

网友E:
接收器一起拆下试一下;

网友F:
信号屏蔽了

网友G:
遥控距离变短了,如更换电池还是一样的,可能是接收器也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们各位大侠

网友H:
接收器不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接收器一起拆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