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1变频器的选型与安装
   负载的性质决定了变频器的选型和使用。选择使用三菱变频器时必须熟悉所驱动设备的负载性质,了解各种变频器的性能,才能合理正确选用。生产机械的转矩特性分成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减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选煤生产调速机械设备多为前两种负载特性。恒转矩负载(如胶带输送机、给料机),要求的输入负载转矩与转速基本无关。由于功率与转矩、转速两者之积成正比,所以生产机械所需的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变频器驱动该类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负载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转矩过载功能,选择变频器时,适当地提高变频器的容量。
风机、泵类负载(各种风机、水泵、渣浆泵)要求的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由于低速下负载转矩减少,最适合通用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动机在低速运行时输出转矩下降的特点,实现大幅度的节能运行。选择变频器时还应根据生产实际情况酣|青选购外围配件,如无线电噪声滤波器、交流电抗器等,用来限制变频器因高次谐波对电网的污染、对外界的干扰,改善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波形,保护电动机,同时减少电动机的高频噪声。变频器属于电子器件装置,所以变频器的安装位置要满足使用环境的要求,尽量避开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避开潮湿、灰尘较多的地方,并注意保持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以确保变频器在生产中安全可靠地运行。
  2变频器的运行与维护
   为了确保变频器和电动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行,必须对变频器的有关参数进行合理设置。参数设置主要包括确认电机参数,设定控制方式、起动方式、给定信号的选择,以及结合现场生产工艺情况所作的优化设置。变频器是一种精密的电子装置,使用环境对其正常功能的发挥有直接影响。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减少因突然故障造成的生产损失,必须对变频器进行合理的维护检修。变频器的维护工作主要包括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查。日常维护主要是检查变频器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现象。检查变频器和电动机是否有异常振动和异常声音;检查冷却风扇运行是否正常;散热情况是否良好;各种显示是否正常;检查历史故障记录等等。定期检查的重点放在变频器运行时无法检查的部位。检查紧固件、接线端子是否松动,进行必要的紧固;检查是否有过热的痕迹;绝缘物是否老化、破损;滤波电容器是否有异常现象。特别是针对恶劣的生产环境,必须定期进行清灰除尘。由于变频器内部器件紧凑,内部积尘很难用吹风机清除干净,这就需要将变频器解体后进行彻底吹灰除尘。对控制板上、散热片上的积灰,要用毛刷重点处理,以利于元器件的散热。由于变频器中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在清灰除尘和检修维护之前,必须先切断变频器电源,并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经由放电电阻放电,以免造成对人、机的损害。长期不用的变频器要定期通电,以防止电解电容器的损坏;再次投入使用前要做通电检查工作。    各类电气传动装置的控制器由模拟控制转向全数字控制,已经成为事实。交流调速传动也不例外,采用全数字控制方式的各类交流调速传动控制系统不断涌现,其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由变频器供电的调速系统是一个快速系统,在使用数字控制时要求的采样频率较高,通常高于1KHz,常需要完成复杂的操作控制、数字运算和逻辑判断,所以要求单片机具有较大的存储容量和较强的实时处理能力。前段时间内,较为流行的方案是采用数片单片机来构成一个功能较强的全数字控制器。实用中单片机的数量根据具体任务适当选配。
  全数字控制方式,使信息处理能力大幅度地增强。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无法实现的复杂控制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使可靠性、可操作性、可维修性的功能得以充实。微处理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引入,对于变频器的通用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数字控制具有如下特点:
  1.精度高数字计算机的精度与字长有关,变频器中使用16位乃至32位微型机作为控制机,精度在不断提高。
  2.稳定性好由于控制信息为数字量,不会随时间发生漂移。与模拟控制不同,它一般不会随温度和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3.可靠性高微型计算机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中的硬件电路数量大为减少,相应的故障率大大降低。
  4.灵活性好系统中硬件向标准化、集成化方向发展,可以在尽可能少的硬件支持下,由软件去完成复杂的控制功能。适当地修改软件,就可以改变系统的功能或提高其性能。
  5.存储能力强存储容量大,存放时间几乎不受限制,这是模拟系统不能比拟的。利用这一特点可在存储器中存放大量的数据或表格,利用查表法简化计算,提高运算速度。
  6.逻辑运算能力强容易实现自诊断、故障记录、故障寻找等功能,使变频装置可靠性、可使用性、可维修性大大提高。  本文由深圳三菱数控系统(www.zgmxy.com)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