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使用

楼主(2012-10-23):
有7个空调 1.5匹, 7个3000W 电炉子, 从配电室到这些负载,线路长700米,请问使用3*70的电缆可以吗,是不是有点浪费,正常应该使用多少?

网友A:
负荷不大,主要是距离有点远,所以线径要选大一些;是单相供电吗?

楼主:
是的 都是220V , 但是从配电室到 这是700米,是三相的

网友B:
公家的话浪费一点也正常,不出问题是主要的

网友C:
考虑以后增容,还是大一些好。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

http://www.linlijiankong.com/

网友E:
总负载31KW左右,电流应该在50A左右,用这么大的电缆,是公家的可以浪费!
但是别人听了,会想你不会电工了,呵呵
最多用个3*35+16的就行了吧

网友F:
70的缆也可以了。主要是太长了。再说现在的普遍都亏方

网友G: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
广州邮科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yucoo.cn/

网友H:
楼主说的是 铜还是 铝啊

网友I:
25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上的可不要瞎说啊,光是功率就将近有30kw,又是单相,总电流差不多就有135A,还有七百米距离

网友K:
50电缆,三相匹配。但考虑增容可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