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精度不稳定

楼主(2012-10-23):
玻璃切割机,在生产中精度达不到要求,切割精度管控在50um,但经常会超出管控。
问是什么导致其精度不稳定的?

是滑轨直线度、轴承间隙、磨损、震动等原因吗?

设备是由PC控制,三菱的伺服

网友A:
要说一下设备的名称型号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B:
导轨磨损----产生左右偏摆,线条不直。
丝杆和轴承磨损----加工不到位,短尺寸,只会少不会多。
如果有多有少----这就有可能是电路问题了,原点开关是不是有问题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还有其它问题,要看机床情况了。

网友C:
找设备厂家联系啊

网友D(2013-10-25):
产生的原因太多,要看设备的具体结构和现场的工作环境。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