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老师我想问下 如何才可以更改PLC本身的通讯速率啊  象我在程序左面的系统块那里直接改 然后确定后 是不是就更改拉啊?(我每次更改系统块后 一确定 我数据线的下载灯就亮一会)   PLC能恢复出厂设置吗?5555555555 谢谢各位老师拉
 要想更改PLC本身的速率是不是必须要在自己编的程序里设啊?还是有别的方法呢?谢谢各位老师拉

网友A:
什么PLC?是用的什么东西下载的?串口还是USB?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大堆废话。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是用的什么东西下载的?串口还是USB?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大堆废话。别人怎么帮你?

支持,想请教,起码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C:
关注一下,有待解决,前提请楼主说详细些

网友D:
不同厂家的 PLC 通讯设定方法不一样,具体参考各个厂家的手册。

网友E:
稀里糊涂的就进来了

网友F:
是S7-200的吗?

网友G:
品牌系列是哪种的呀

网友H:
看楼主描述有点像S7-200的PLC,如果楼主在系统块里把PLC的通信波特率不小心改为了187.5K,那么你就可能要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线才能改得回来了!

网友I:
说一下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J:
直接连接就好了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啦  其实吧 我把一个地址(电脑的地址改成啦PLC的地址啦)写错啦  导致不能连接啦 后来改过来啦 就好啦(已经大半夜啦,也不知道如何改帖子名,所以有点乱 还请各位老师包涵)   但是用别的速率还是不行
 是S7200PLC (是个新的PLC) 我买的电缆3个速率都支持的  问题就是如何把PLC的速率改成别的  难道要自己编个程序 在程序里面设定吗?等PLC运行后才能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是用的什么东西下载的?串口还是USB?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大堆废话。别人怎么帮你?
呵呵  老师别发火啊  谢谢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是用的什么东西下载的?串口还是USB?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大堆废话。别人怎么帮你?

支持,想请教,起码要把问题说清楚。
 实在太困啦  呵呵 就给忽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S7-200的吗?
是的 呵呵  买来 N久啦  一直没动他   现在想动下 发现自己很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描述有点像S7-200的PLC,如果楼主在系统块里把PLC的通信波特率不小心改为了187.5K,那么你就可能要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线才能改得回来了!
 是啊  我在网上也看到这样的说法  所以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