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如果中性线断线 三相中负荷重的一相电压为何会降低?
不解....
最好有个图示...
谢谢先

网友A:
还用图?
负荷重的电阻值小;负荷轻的电阻值大。根据欧姆定律.......

网友B:
中性线由于强度,造成断线。原来负荷接一火线,一零线(中性线),变成了两相都接在了火线上,电气设备肯定会损坏,不用关心电压了!

网友C:
还不跳闸啊

网友D:
三项不平衡零线断线以后。负荷大的一项电压低可以用欧姆定律介绍

网友E:
三相对称负载没有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用图?
。根据欧姆定律.......
请问,为何负荷重的电阻值小;负荷轻的电阻值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用图?
。根据欧姆定律.......
请问,为何负荷重的电阻值小;负荷轻的电阻值大?

这个...这个...呵呵...还要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整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相对称负载没有事
现在是不对称,现在不用关心电压了,关心烧不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