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在英威腾变频器开关电源上有看到一种较新颖的取电方式,其取电图如下:

我的想法是:

优点:
(1)使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小了一半,可以选择耐压值较小的开关管。
(2)绝缘要求降低
(3)操作更安全
至于缺点,我觉得这样会引起电容的电流不平衡。
我做了一些实验,这是实验数据:
总的输入电压(VC1+VC2)=10V

(1)当电容容量相等C1=C2=1000uF,负载不相等R1=开路,R2=120Ω。测得VC1=10V,VC2=0V。

(2)当电容容量不相等C1=220uF,C2=1000uF,负载相等R1=R2=120Ω。测得VC1=5V,VC2=5V。

(3)当电容容量不相等C1=220uF,C2=1000uF,负载相等R1=R2=250KΩ。测得VC2=3.6V,VC1=6.6V。

结论:两个电容的串联平衡, 和电容的容量大小无关, 和两个电容上的负载有关,要想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平衡: 1)两个串联的电容容量要相等,电容漏电也要相等. 2)两个电容上的负载要相等.。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英威腾这种取电当时就相当值得怀疑了。而且其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采用的是K2225,耐压1500V,如果其设计工程师认真工作的话,应该是不会选用这种管子吧?

大家有什么看法,希望分享交流一下。

下面是英威腾的变频器主回路和开关电源图纸,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他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取电。扫描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的。

图1:主电路图
图2: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3:开关电源取电方式解说。
图2、图3是比较清楚的,不清楚可以点击链接打开看。

网友A:
图都挂了
这个问题我也是不理解,电容负载不同,电容上电压都会不同
由于没见过英威腾变频器实机
这个要xq09181 版主
有权威说说,上面这电路也是由他绘制的

网友B:
图呢?看不见图。为什么不直接把图片贴上来呢?若想交流,还是要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让别人能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1850&page=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的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