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我做了一个接近开关带动电磁铁,由于接近开关瞬间感应,电磁铁吸合不到位,想用带瞬间触发的延时继电器。大家看用H3BA-8 OMRON延时继电器H3BA-8/8H
行吗

网友A:
难道电磁铁也只是瞬时动作吗?

网友B:
做一个单启动不就可以了吗。要时间继电器干嘛

网友C:
不清楚你的信号短到什么程度
1?换H3BA-N
2?还用H3BA-8H,利用它的瞬时触点。
3?H3BA-8加个继电器做自保电路。
2,3能不能成在你信号

网友D:
感应到 然后电磁铁吸合?
接近开关,当启动按钮。然后 接触器做个起保停。 加个延时继电器,延时停止就OK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你能不能说得在详细一点说说要达到什么的工艺要求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