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运动,力从何来?是因为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和外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磁力运动的吗?

1;因为通电导线的周围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会与你另外加给它的磁场产生磁作用,简单的就是说通电导线可以理解为一块磁铁,那么两块磁铁在一起你说会不会产生作用力而移动呢?方向不同就可以理解为同极或异极

2;不能说明的.
因为通电导体于磁场受到的力是磁场直接作用于运动电子得到的.
虽然通电导体也产生磁场,但是此磁场并没有和外磁场产生相互作用,导体运动不是因为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

哪位明白给讲讲 哪个对啊  谢谢了

网友A:
不禁又看了一次电磁学.
书上说,电和磁是一个东西.
通电导体相互作用,通电导体和磁铁,磁铁和磁铁作用都可以用电/电,磁/磁解释.
运动电子或电荷,受磁场作用,如同产生小的磁环和磁场作用.小磁环可以叠加,叠加后和宏观导体磁场一致.
用电/电解释,外磁场也是由小电流环组合成的,小电流环和运动电子发生运动电(安培IdlXIdl)作用.磁场不如说是运动电力作用的传递物.

网友B:
问题是相对 不是绝对的

网友C:
三相正弦交流电在三相电机的线圈中产生的是旋转的磁场固切割转子线圈旋转,讲得简单了点

网友D:
电磁产生力,通电导体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产生“左手定则”的力,这是楞次定律。是从实验中发现的一种自然现象。由此,物理学家们通过电磁学原理,解释了电磁力的问题。

网友E:
第1个是打比方说的吧,从现象出发,这样更容易记忆,第2个说的也对,我们所说的电磁力是洛伦磁力,是电荷收到磁场作用产生运动轨迹的变化,表象就是通电导体运动。

网友F:
楼主是要自己弄明白还是要给别人讲明白?如果是要给别人讲明白而听者又没学过4楼所说的理论知识,那建议您最好做个实验给听者看,不然,呵呵。。是没办法弄明白的!

网友G:
不论交流还是直流,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和外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磁力运动,同级(N-N或S-S)产生斥力,异级(N-S)产生吸力,交流磁场变化,力的方向也变化;直流磁场不变化。

网友H:
1.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 间都存在引力。有引力就有反作用力。通电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是把电能变成了机械能。由于通电导体中的电子非常活跃。所以磁场当然就对电子的作用力大。磁场有正负也是磁分子的作用外显。电子是带负电的。因此负电在磁场中应该就是带正电荷的原子与磁场中的磁分子的作用吧。具体磁分子是怎么个意思,还不太清楚。
2.电磁力的大小,已经知道F=BLV

网友I:
呵呵,楼上好几位都说的很明白了,有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是人们对一种现象的分析概括便于理解,建议看看电磁学高三的物理,就明白了,在加上一些实验自己一下就明白了
               力和电之间是如何转变的(查最基本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