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200PLC上是485的接口,电脑上是232的,虽然是9针,但感觉这两个接口信号形式应该不一样啊,可是用PC-PPI电缆为什么能直接相连呢,如图,我看不出哪里有转换的啊(用适配器的话,USB和485中间是有个东西转换),小弟不才,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转换芯片应该在接头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芯片应该在接头里面
必须有,还是下载电缆好,这个能行但是抗干扰性就要差了

网友C:
呵呵;简易的里面就几个电阻等元件;

楼主:
这样啊,不过我怎么用适配器连接,偶尔会连接失败啊,用PPI电缆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简易的里面就几个电阻等元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芯片应该在接头里面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芯片应该在接头里面
必须有,还是下载电缆好,这个能行但是抗干扰性就要差了
这样啊,不过我怎么用适配器连接,偶尔会连接失败啊,用PPI电缆就不会

网友B:
你的适配器是usb口的,如果是232口估计不会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适配器是usb口的,如果是232口估计不会失败了
是的,用的就是USB接口,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呵呵别乱接啊,不然得不偿失,烧了PLC通讯口还烧了电脑,你就麻烦了
用PC-PPI电缆吧,特别注意别他妈的相信电子市场那些吊人,它们说可以用的,也可以转换的,行的,不行你拿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