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我们单位用的220v变频器控制2.2kw三相异步电机,但电机发热严重,严重到不能使用的地步。最后换了个380v变频器,电机就不发热了!不是电机的事情,换几个电机都是一样!但别的单位也有一个220v变频器控制2.2kw电机,一点也不热。

这几天准备装一个电机,只有220v电,我怕装上后还是发热!

网友A:
你都说了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了

。。。。。。。。别的单位是2.2KW  220V单相电机吧

网友B:
压力不足,启动不了,相当于负载过载,肯定发热啊

网友C:
你改变一下电机的接线试试看。电机接成三角形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改变一下电机的接线试试看。电机接成三角形试试

网友E:
接成三用形就行了,我做机械经常搞的

网友F:
你的电机是380v的吗?

网友G:
变频器是220V的,那电机也要是220V的。

网友H:
应该是接线错误。不知道是怎么接着的,2.2KW电机 380V电压接星形,220V接三角形

网友I:
赞成9楼建议

楼主:
如果三相异步电机规定的是星接,换成角接的话没事吧。我现在想给别人装个深井泵380v的,他只有220v的电,我想用220v变频器控制380v深井泵,主要我单位以前碰到这事情,怕装上深井泵也发热。

深井泵能打开盖把星接换成角接吗,我看深井泵都是防水的,怕弄不好烧了!

网友J:
呵呵;电机接线都没改;

网友K:
该成星接就没事了

网友L:
我还没用过单相电机的变频器那

网友M:
电机Y型接法是用380v变频器,当没有380v电的时候改成三角形接法用220v变频器,我客户刚做压面机也是客户没有380v电,我找个二手富士试机能否拉动结果没问题,又买了个国产的装上去了,很好效果。如果你要是深井泵的话2.2kw 的估计得3.7kw 的变频器,因为深井泵比较深,启动电流会很大的。而且深井泵不好改防水的设计不好打开。

网友N:
电动机接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