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呀。6平方的单根铜线能承受多大的功率。另外3*10加2的电缆能承受多大的功率!
希望能说的仔细一些!

网友A:
导线的带负载“能力”,与敷设方式及供电距离有关,或者说需考虑散热和线损(压降)。

网友B:
动力,单项,距离?

一般情况  1平方4~6A的电流 散热不好 距离远 选择低点算,

好早啊。。。。

网友C:
10个KW的负载没问题。

网友D:
单纯说导体的截面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从载流量上说就有个限制问题(有条件的)!如果从功率上讲有点不靠谱?比如电压为5V?500V?5000V?50000V?500000V?那功率相差甚大??

网友E:
应该要问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高压线也不粗,承受的功率就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要问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高压线也不粗,承受的功率就大了

网友G:
四楼说的有道理,和我的观点相同,

网友H:
是啊,应该综合考虑

网友I:
每种规格的导线都有其安全载流量,只要不超出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每种规格的导线都有其安全载流量,只要不超出就行。

网友K:
应根据设备的功率算出电流去配线,不超过导线安全载流量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说的都很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