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为什么电饭锅老实烧电源线?我准备加个电容可以吗

网友A:
线小了。加粗一点。
线小了加一百个电容也是烧

网友B:
线小了。加粗一点。

网友C:
你不会自制的电饭锅吧
原始线烧是虚接造成
再换的可能虚接,也可能线细,摸线中段热不热

网友D:
换条好的电源线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电源线的问题吧!

网友F:
电饭锅插座和线一期换。搞好点的吧。。。
实在不行。自己做 用2.5平方铜芯线做  肯定不会烧

网友G:
是因为你的线不是高温线,换成高温线包保没事

网友H:
应该是线小了

网友I: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插头接触不好使电线接头处过热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插头接触不好使电线接头处过热造成的。

原始线烧是虚接造成
再换的可能虚接,也可能线细,摸线中段热不热

网友K:
加电容!不知道你是怎样想的?市场上的电源线质量差别很大!别看都是10A的线,有的连5A都通不过?外皮挺粗,内芯纤细?这种线价格便宜?到电脑配件处购买比较可靠!

网友L:
去电脑城买线可能靠得住的,我原来去电子市场买线,多数地线不通, 估计电源线也是很细小的。

网友M:
电饭锅座接触不好 烧的吧

网友N:
    不是线细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O:
接触不良烧坏的多。

网友P:
线质量不好

楼主:
我用4.0的铜线侧头也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4.0的铜线侧头也烧

那就是接头接触不良,我现在的电饭锅接头坏了后,就直接接上用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Q:
换粗一点的线就好了

网友R:
换一根粗一点的线,再换一个插头!

网友G:
你的应该是大电饭煲,还是换高温线吧,以前有接触过

网友S:
把插头.插座处,处理干净,市场卖的线很多是质量不好

网友T:
1、线径细了;
2、插接部件不好,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把插头.插座处,处理干净,市场卖的线很多是质量不好

这个是正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D:
换条好的电源线

网友W:
插头接触不好使电线接头处过热造成的

网友X:
主要原因还是在锅的插座有腐蚀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Y:
线细了吧!

网友Z:
我也觉得是不是你的线太细了呢

网友AA:
看回复,多认为是线的原因或接触不良。

网友AB:
买个好点的电源线
有些线太小了
我真不敢用

网友AC:
正规厂家的产品来说,不会是因为线小,而是因为你用插座质量问题使得接触电阻过大发热严重烧坏了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