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S7-200系列224CN输出接点能直接带动CJ20接触器线圈吗?是否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扩展一下接点容量?

网友A:
通过中间继电器带好一点

网友B:
不支持直接带动接触器!

网友C:
这个可以确定,有小继电器过渡会延长输出点的使用寿命!

网友D:
PLC要继电器输出的,而接触器线圈是AC220V的,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我看网上很多PLC实际接线图都是直接接接触器线圈的

网友E:
PLC要继电器输出的,接触器线圈是DC24V的, 这样接,在国外的机器经常见

网友F:
CJ20的线圈功耗比较大,建议用继电器扩容。

网友G:
得看是多少A的接触礁器哦, 100A以下可以带的, 大的就不太好了,如400A  630A的线圈你带的话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