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一、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程序结构
  1. 编程软件
  西门子公司针对SIMATIC系列PLC提供了很多种的编程软件,主要有STEP MICRO/DOS和STEP MICRO/WIN;STEP
mini;标准软件包STEP7
  S7系列的PLC的编程语言非常丰富,有LAD、STL、SCL、GRAPH、HIGRAPH、CFC等。用户可以选择一种语言编程,如果需要,也可以混合使用几种语言编程。
  2. 程序结构
  程序结构主要适用与S7-3000和S7-400,他有线性编程、分步式编程和结构化编程等3种编程方法。
  二、FPI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是日本松下电工公司的小型PLC产品。
  FPI编程软件及指令系统
  1. 编程方式
  NPST-GR提供了3种编程方式:梯形图方式;语句表方式和语句表达方式。
  2. 注释功能
  NPST-GR可以为I/O继电器和输出点加入注释,使用户对继电器所对应的设备及继电器的用途一目了然。
  3. 程序检查
  NPST-GR能查找程序中语法的错误和进行程序校验
  4.监控
  NPST-GR能监控用户编制的程序,并可以进行运行测试。用户可以检查继电器、寄存器和PLC工作状态,方便的进行调试与修改。
  5. 系统寄存器设置
  NPST-GR可设置N0.0-N0.418系统寄存器的内容,根据屏幕的提示信息进行选择或输入,简单方便。
  6.I /O和远程I/O地址分配
  用NPST-GR可以为主机扩展板上每个槽分配I/O和远程I/O地址
  7.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可以将程序或数据存盘,用于数据备份,或在传入PLC之前暂存数据;
  两者在编程的应用上还有就是西门子的是单母线,而日本松下的是双母线;
  还有就是西门子和日本松下的输入和输出也不同的,日本松下的输入就只有X,输出就只有Y。
  其实语言是相通的,就是方法不同,两个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A:
FP1都停产多少年了;

网友B:
楼主能否多讲讲有关西门子的PLC知识,我们这些初学者会很受用的。

网友C:
公司还有台老设备 FP1的  编程线都木有,上次电池没电了 直接发厂家  重新换电池 写程序发过来 换上还不OK。。

TNND  改了外部线。。。。(类似急停按钮)短接就OK

网友D:
还是选西门子的PLC

网友E:
直流电机正反转硬件配置
cpu                         cpu313       1块
电源模块            ps307       1块
开关量输入模块      sm321     1块
开关量输出模块      sm322     1块
前连接器            20针     2块
目标 : 实现电机正转和反转控制,并能进行正,反转的直接切换。另外还可以进行点动控制,当电机处于正常运行时,点动按钮不起作用
正向长动按钮SB1(常开)        I0.0
正向点动按钮SB2 (常开)       I0.1
反向长动按钮SB3 (常开)       I0.2
反向点动按钮SB4(常开)        I0.3
停止按钮    SB5  常开)        I0.4

正传继电器KM1   Q4.0
反传继电器KM2   Q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