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5):
PLC为松下FP-X系列,步进电机驱动器为Q3HB220M。这个步进电机刚刚拿到,对于步进电机我以前就接触过一点点。现在我想用PLC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因为是首次运行,要控制速度(步进电机没有固定),但是在手册上和百度文库上看的不清不楚,有很多疑问。首先就是在百度上看到的赋值语句
这是右移的,
左移的,
归零的。还有是
右移,
归零。
这边的问题是赋值给DT寄存器的数值是有规定的还是可以任选,还有就是赋值的DT寄存器是否也可以任选?
望有这种资料的师傅发份资料给我,邮箱见用户名,谢谢!

楼主:
驱动器上的PU-,PU+应该接PLC的哪两个接口?

网友A:
唉
还是多看看书,多看看手册。仔细再仔细地看。慢慢的琢磨再琢磨。就是烦了资料发了程序给你也没有用。你不去琢磨领悟等于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还是多看看书,多看看手册。仔细再仔细地看。慢慢的琢磨再琢磨。就是烦了资料发了程序给你也没有用。你不去琢磨领悟等于白费
嗯,谢谢!
这是我自己搞的程序,就是想让电机动起来,有问题吗?

网友B:
点工具拦上面的《向导》---位置控制辅助功能---CPU指令输入----
点所以要功能------
按对话框里的说明填写数据地址-----
自动生成如下梯形图----

楼主:
嗯,先谢谢吴版主的答复。

楼主: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PLC与电脑连接不上了,PLC通信设置什么的都没有动过,数据线也是连接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各位师傅知道下!

网友B:
COM4改成COM1就行了

网友C:
硬件上COM4,你PLC软件设的通讯口是不是也是COM4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上COM4,你PLC软件设的通讯口是不是也是COM4 ?
我现在确定了,确实是没有问题,今天一试又有反应了,刚开始2秒卡机,后面就连上了,哎,坑爹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