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LG PLC k7m-dr14ue电源指示灯亮 其它指示灯不亮 这个PLC无RUN开关,如知是否运行呢?原先一通电就运行现在不行,这个PLC运行要满足哪些条件?

网友A:
上面那条端子盖板打开;

楼主:
LG PLC
这个PLC上端没RUN开关的

网友A:
这款是经济型的,连上电脑设一下;

楼主:
多谢版主、、、、
再问下因为一直都正常的,为什么不会自动运行?有没外在因素、、、

网友B:
大部分是内在因素,主板问题,电源板子估计没事,一共2块板子,拆开看看。联机试试。在我们这里2手的ls是最不值钱的plc。

网友C:
电脑软件设置成运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软件设置成运行就行了
原来是自动运行的,就这几天突然不指示了有点怪、、、、

网友D:
应该是坏了哦。换台新的吧,

网友C:
14点的也不贵
坏了换个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