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能否用继电器代替小功率的交流接触器(20121026)

楼主(2012-10-25):
如题,对于三相电机,如果额定电流小于5A,可否用中间继电器的三对触点代替。启动电流之类会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网友A:
如果电流较小,应当可以;但需考虑起动电流等因素。

网友B:
看来不行,除考虑起动电流大外,还有个灭弧问题,继电器的触点间大多没有灭弧功能。

网友C:
如果电流很小是可以的

网友D: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应用场合不同。尽管他们的适用范围有交叉,但还是用接触器比较好,毕竟接触器是驱动终端设备的,继电器中间过程逻辑转换用的。专机专用好。

网友E:
小于5个应当可以

网友F:
用 凯昆的 带电容的,最大20a 宽的那份。

网友G: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有没使用过的说下,小于多少可以考虑替换

网友H:
不经常启动,起动电流不大的场合,可以考虑采用。

网友I:
没有问题,可以这么用。

网友J:
有专门的功率继电器 欧姆龙 凯昆的都有

网友K:
希望楼主试试看,,再把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L:
普通继电器不行,我用过控制220V单相电机,功率不超过500W(具体数据忘了),因频繁启动而频繁更换继电器。

网友M: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N:
应当可以,但要考虑到灭弧问题,但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O:
可以的,我们的小功率单相电机一般那都是用的继电器带的。我们现在用的电机就有180w的 和120w的

网友P:
书上明确说可以代替5A以下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Q:
看实际情况吧!小型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这点要注意哦!

网友R:
根据电流选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