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问问各位高手西门康的整流块坏啦(skkd162/16)问问国产的可以替代吗

西门康的
太贵啦

网友A:
木有问题。随意换。国产的不错呢。

网友B:
可以用国产的代替,用常州申社的,做的不错的

网友C:
整流块,只要耐压,额定电流达到要求就可以代换,还有高速整流桥的,快速恢复二极管,那些只有电子线路上面用

楼主:
3楼的你好
你是修木工机床的是不是
scm的木工机床我也修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