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S7-300中哪个寄存器中保存的数据可以断电保持的。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4&a_id=232907&num=10
建一个DB块  里面的数据是可以断电保持的,可通过复位CPU恢复原始设定值
还可以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82099&cid=1027

网友B:
1、DB块中的数据可以断电保持。
2、在CPU属性中设定的断电保持区域可以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