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PLC

楼主(2012-10-26):
选择PLC的条件:输入输出点数 , 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产品性质

除了这些还应该看些什么啊??

请赐教

网友A:
还有plc的性能吧   还有处理速度 存储空间

网友B:
首先要选你自己熟悉的品牌;

网友C:
还要看用到哪些功能,除了逻辑处理,数据处理,还有没有特殊的功能、指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