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PX C14T字符串链接指令出错,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报错原因。

楼主(2012-10-26):
程序一运行,叫报错,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应该为为你准备连接的字符串设定数据长度。
待连接的字符串长度以及实际的字符串长度由用户填写。
连接的目标地址中的字符串长度也由用户填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帮忙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