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海利普HLP-P型15kW变频器
上电过电压报警疑难故障的修复实例

1、故障现象:
变频器上电后,显示开机字符,系统自检结束后,面板显示E.ou.S(意为停车中过压),按复位键后,故障代码闪烁一下,还是报过压故障(故障不能复位),测量主电路P、N端的直流电压为DC535V,是正常值,判断电压检测电路误报警。
请参见下图1所示的电压检测的实际电路。检测U2的60脚信号电压值为2.2V正常值,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是好的,莫非如上例故障一样,也是MCU芯片损坏所致吗?
图1 电压检测电路
为了判断U2能否对60脚输入电压检测信号作出反应,用金属尖镊子短接C24,使电压检测信号降为0V,观察面板显示故障代码,果然变为E.Lu.s(意为欠电压),说明MCU器件能“正常”对检测信号电压的高低作出反应(同理,当短接D4时,是向U2的60脚输入过电压信号)。
2、故障分析:
外部电压检测电路是正常的,MCU芯片能对输入信号变化作出反应,按说MCU的内、外部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好像是程序运算错误,那么软件程序又不会是错的。MCU对输入模拟电压检测信号,其计算所得的结果,是取决于什么因素呢?一下子想起了MCU引脚的这样一个电路——VREF基准电压电路!MCU对输入模拟电压检测信号的处理(数/模转换),正是依据56脚输入的基准参考电压来进行的,其输出结果(表征着电压幅度),决定于VREF基准电压的大小。
图2 5V基准电压电路
如果VREF基准电压因故障原因降低,那么运算输出结果就会变大。测量U2的56脚电压,正常时应为5V,现在实测值变为3.6V,怀疑C26漏电损坏,摘掉C26后,再为变频器上电,面板不再显示过电压故障代码,起、停操作都正常了。此处的C26是个高频滤波电容,可由0.01~0.1uF以内的无极性绦纶或瓷片电容代换,均可。
3、检修总结:
MCU芯片输入VREF基准电压变低后,正常的电压检测信号,经内部处理后的结果(数值)变大,导致错误的过压报警。有些机型的变频器,该路基准电压为2.5V,该基准电压有升高的可能,则会造成MCU内部运算处理(数值)结果变小,同样会导致错误的检测或误报警。
这是一例因MCU的VREF基准电压电路异常所导致的误报警故障,故障来源由电压检测电路“转移”至MCU的外围相关电路,是故障的比较“拐弯之处”,也是检修者易于疏漏的地方。

咸庆信
2012年10月26日
中华工控网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谢谢你咸工,谢谢您无私的分享 ,我自己肯定想不到这么多的。

网友B: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C:
是C26漏电了吗?电容易量

网友D:
学习一下经验,感谢咸工。

网友E:
大家谈谈这种变频器开关电源取电方式的利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1613
这个咸工有空能谈谈英威腾变频器上取电到底行的通吗?

楼主:
楼上朋友关于英威腾变频器开关电源的供电,能否从直流回路串联电容的分压点取出?这个帖子貌似以前也看过。首先钦佩朋友勇于用实践(或试验)验证的精神,也从中受教不少,先谢谢。谈我的几个看法吧。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权威,仅仅是一名电子设备修理人员,理论上的储备也比较薄弱。
相关电路,是我据实物测绘出的,有这种供电方式,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楼上朋友经实验得了的结论应该也是成立的,这其中的矛盾点在哪里呢?
好的,先看下图几个正、负电源实例,分别用于音频放大器、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等。

楼主:
1、粗略看去,都是将直流电压经电容分压,形成正、负两路供电。假设把串联电容看成两节电池,则从分压点取出电源就是可能的。但问题是,电容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电池。
2、就第二个电路来看,是由电容和R、WD元件将22V电源“分解”成+15V和-7.5V两种电源,以分压点为零电位参考点。那么这个-7.5V电源的“能用”,显然和R1、DW1有莫大关系;再看第一个电路中,+24V、-24V电源都是能用的,其“能用”肯定和电容两端所并联470欧3W相关;看第三个电路,串联电容两端无并联电阻值足够小和功率足够大电阻的条件下,还能否具备电源的效能呢?
3、倒过头看,看英威腾开关电源电路的供电,是取自储能电容的中点,或者说是从电容E21两端取得开关电源的供电。有个问号:
   是否我在测绘过种中漏画了并联于E21、E20两端的电阻元件?或者E21两端像是驱动电源一样,采用R、DW元件?这个疑问的解决,需手头有变频器实物,进一步核实之。可惜手头已无该型号变频器。如果有朋友接手该型变频器,万望给帮忙核实一下。
以上几点,只是初步理出一点思路,还望大家参与讨论,解决我们心头的疑问。

楼主:
上图为英威腾主电路图,开关电源的供电,即从N和a点取出。

网友E:
感谢咸工的解答!
(大家谈谈这种变频器开关电源取电方式的利弊)
这文章不是我写的,只是再看英威腾取电方式勾起心的的疑惑
转到这里来的

网友F:
谢谢你咸工,谢谢您无私的分享

网友C:
我家现在还有三个英威腾好像跟你说的不一样,现在都搞好了,海利普最好搞了。

网友G:
学习了。谢谢咸老师。

网友H:
好长的文章,还有讨论。

网友I(2013-01-08):
咸工,果然是高手

网友J:
首先支持楼主的分享。看到回帖里的那个二次分压点,可惜我手头也没有INVT的机器。
但我想这个虚地应该不是很可靠。倒是我在正弦变频器上看到过类似上面形式的分压,但是不同的是绕组中间有个抽头,抽头就是接到两个分压电容的中点作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