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有一块FX2N-232-BD,与主机(A)连接,通讯不了,换一台主机(B),就可以通讯,但是主机(A)与另一块232-BD连接,能正常工作表情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解决办法:这块与主机B一起用;
        另一块与主机A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这块与主机B一起用;
        另一块与主机A一起用;

问题是客户只是买了主机A

网友B:
这些主机、通讯板是三菱原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主机、通讯板是三菱原装的吗

因为不是经我手的,所以不清楚,你的意思是如果通讯板或主机是国产的,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是三菱原装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三菱原装的新的一般不会坏的,国产的也有质量好些、质量差些的
你这些是新的还是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原装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就是工艺的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原装的新的一般不会坏的,国产的也有质量好些、质量差些的
你这些是新的还是旧的

应该是新的,怎么了?

网友C:
里面还有地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