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上电显示Poff

楼主(2012-10-26):
四方E380  15KW变频器   模块坏了  拆下模块给板子单独上电显示Poff    不知是何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正常的吧。

网友B:
电压低了!

网友C:
欠电压,进入不了待机状态。

网友D:
找一找电源板上的1UF,250V电容,将它换掉试试!

网友E(2012-11-27):
欠压,电压达不到待机状态

网友F:
这种问题在维修康沃的时候也遇到,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是缺项保护导致的。找到缺项保护光耦,去掉缺项保护试试。一般四个脚的,把3-4脚短起。

网友G(2014-01-16):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宝贵意见!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14-04-23):
电容量出来都 是好的,还是不行,,,,E300上的没有三相检测。我是直接直流的,,,开不了机,还有两板主板上电就报,SYSE,说是主板坏,这个FOFF会不会也是主板坏了?????

网友I(2017-03-07):
四方变频器V350上电显示POff,5V,24V,10V,+15V-15V其它电压都正常,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驱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