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笔记本配置

楼主(2012-10-26):
PLC编程需要笔记本有什么配置要求?主要台达PLC,三菱PLC ,西门子PLC...

网友A:
台达,三菱对于机器的要求并不高,西门子要区分的:
如果使用200系列,那么对于PC的要求也不高,6年前的T2300的CPU足以胜任。

但是300系列的话就要看了,如果使用Step7的话,那么T2300也足以,3年内的可以用的很爽。

但是如果使用西门子最新的博途软件来对300系列或者1200系列编程的话,那么机器的配置越高越好,内存要大,硬盘要快速,总之,越贵的电脑越好用,否则,只不过多花等待时间而已,关键就是要看你的时间值不值钱啦,值钱的话买高配电脑,不值钱的话买高性价比电脑。

网友B:
应该买一个商务的笔记本比较好!

网友C:
联想昭阳的还不错。

网友D:
看你要什么价位的    贵的肯定性能要好的

网友E:
4\5000一台的就非常好用了;

网友F:
感觉买个4000左右的  然后自己弄个好U换上 OK     内存都白菜价啦

网友G:
要求不是太高的,对系统有要求。

网友H:
现在卖的  只要有USB口,可以运行XP的电脑  都可以用  最便宜的好像是1800的清华同方的,在京东商城上有的卖
要是还嫌贵了的话   买是几百元的上网本  也能达到要求
当然  有钱  买个7~9千元的THINK PAD  T系列或X系列的  当然更好

网友I:
我的就是上网本

网友J:
我用的是惠普的。

网友K:
用东芝的飘过

网友L:
联想昭阳有一款还有 串口呢

网友M:
建议买个稍微好点儿的吧,编程这东西,还是效率高点儿心里爽点,再说画图什么的也好用。我说的好点儿的也就5000左右,做个工程就回来了。

网友N:
我现在用的是两年前买的联想昭阳的带有串口的

网友J(2013-12-16):
建议买个带串口的,配置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