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我买了个新的200 PLC  默认是9.6   我想用187.5  改如何改变呢?

网友A:
软件中选择系统块,在其通讯端口设定下将9.6更改为187.5,然后下载即可。

友情提醒:非原装电缆如果不支持187.5K速率的话,下载后,你将无法与PLC连线,此时需要使用原装电缆将波特率改回方可连线,请自行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选择系统块,在其通讯端口设定下将9.6更改为187.5,然后下载即可。

友情提醒:非原装电缆如果不支持187.5K速率的话,下载后,你将无法与PLC连线,此时需要使用原装电缆将波特率改回方可连线,请自行斟酌。

Regards
 老师啊  如何下载啊?我改过  就是不知道扎下载(是不是在改变速率之前一定要和PLC先连接上啊 )  是不是按下载程序那个按钮啊? 我买的国产的电缆 说支持3种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选择系统块,在其通讯端口设定下将9.6更改为187.5,然后下载即可。

友情提醒:非原装电缆如果不支持187.5K速率的话,下载后,你将无法与PLC连线,此时需要使用原装电缆将波特率改回方可连线,请自行斟酌。

Regards
 老师啊  如何下载啊?我改过  就是不知道扎下载(是不是在改变速率之前一定要和PLC先连接上啊 )  是不是按下载程序那个按钮啊? 我买的国产的电缆 说支持3种速率

要命了,下载都不会,难道不会看看帮助~~~~

Step7 Microwin软件中菜单: 文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选择系统块,在其通讯端口设定下将9.6更改为187.5,然后下载即可。

友情提醒:非原装电缆如果不支持187.5K速率的话,下载后,你将无法与PLC连线,此时需要使用原装电缆将波特率改回方可连线,请自行斟酌。

Regards
 老师啊  如何下载啊?我改过  就是不知道扎下载(是不是在改变速率之前一定要和PLC先连接上啊 )  是不是按下载程序那个按钮啊? 我买的国产的电缆 说支持3种速率

要命了,下载都不会,难道不会看看帮助~~~~

Step7 Microwin软件中菜单: 文件————————下载。

老师谢谢您哈  不用先创建连接吗?

网友B:
呵呵;新机的话用国产没有问题,把通讯速率改成187.5K下载到PLC内,你的PLC通讯速率就是187.5K了;
买的国产的电缆 说支持3种速率,
呵呵;如果不行你要重花费几百个大洋了,考虑好后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新机的话用国产没有问题,把通讯速率改成187.5K下载到PLC内,你的PLC通讯速率就是187.5K了;
买的国产的电缆 说支持3种速率,
呵呵;如果不行你要重花费几百个大洋了,考虑好后再试验;

老师 如何看PLC本身的 通信速率啊 ?比如说我要和工厂的PLC通信  在哪能看到他的速率呢?是200的PLC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9.6或19.2K的;
你通讯的时候可以看到;

网友C:
国产普通的电缆支持9.6  19.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9.6或19.2K的;
你通讯的时候可以看到;
是不是 速率 都选下 哪个能连上 就用哪个啊?还是具体能在电脑上看到呢?  老师我想问下 我的是224XP有两个口  我能不能 用第一个口改变第二个口的通信速率呢   我是想万一我的电缆不支持我改的速率  我就用另外的哪个口通信把他改过来 可以吗?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普通的电缆支持9.6  19.2k
 嗯 我的说支持三种呢  但是我现在喊不敢试  呵呵 谢谢您啦

网友B:
呵呵;有胆量就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胆量就试下;
老师 不带这样的  关键那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