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

楼主(2012-10-26):
请教各位:
     我需要用振盘传送这工件到工位进行攻牙。在传送的过程中,当检测到这工件有孔的一端在前面时,就让其通过。否则就用气缸将其推开。请问该如何检测才好?用什么传感器?先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用阻挡器挡住来料,在这个位置安装一个光纤,当光纤测量到这个地方有数据大于平面时就表示有孔,等于平面的就没有孔了。
有孔放开阻挡器过,没孔打开推料机构,将料推出。
这种方式,不管你是正面还是反面,还是什么其它面,没孔打开推料,有孔打开阻挡器。

楼主:
有道理。谢谢斑竹。

楼主:
但不知具体选用哪个型号的光纤传感器,百了许久还是没着落。

网友B:
用康耐视视觉传感器检测。

楼主:
材质:铝合金。

网友C:
用基恩仕FS-N18N的放大器加一个FRC-610光纤就OK了,我这有现货~!

网友D:
用机器视觉会好一些的吧

网友A:
好象机器视觉是万能的一样,也好象机器视觉不要钱一样。
当然了,我说的方法不一定好,但的确是造价很低的了。
做设计,不一定成本高的就是好东西,很多时间,如果仅仅是自用的话,尽可能的成本低,好用为优。如果机器是要卖出去的,我也同意做视觉了,成本越高,赚得也越多。但同样存一个问题,成本太高了,客户会接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