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反转原因

楼主(2012-10-26):
运行人员报修说潜水泵不出水有,经查一单相220V潜水泵出现故障,,把泵拿出查看正常运转但是反转,奇怪前天还排水正常的水泵怎么突然就翻转了呢?

网友A:
电容有没有拆下过?

网友B:
肯定对接线动过

网友C: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D:
换启动电容

网友E:
检查一下电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电容吧!
里面有没有离心开关

网友G:
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D: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电容没问题,在我检修前没人动过,今天工作忙,明天查一下绕组。

网友H:
重点在电容,如果换个同型号电容还是反转的话,就把绕组2跟线头对调一下就OK,绕组本身没问题,因为是正常运转,只是反正而已,所以绕组本身没坏。

网友I:
没动过自己会反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重点在电容,如果换个同型号电容还是反转的话,就把绕组2跟线头对调一下就OK,绕组本身没问题,因为是正常运转,只是反正而已,所以绕组本身没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没动过自己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