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客户用B1-10M的PLC,报错现象:ERRO灯闪,Y0亮。下载程序时出错,无法联机,断电硬件格式化VB,VL短接也不管用?数据线没问题,换台PLC可正常联机。后来换了台电脑,联机成功,软件格式化掉了程序。但是后来试硬件格式化还是不管用,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求解?

网友A:
我用永宏也不多,没有遇到过。实在不行,找厂家,再不行,换一个了,也要不了多少钱。有些东西,老是搞不好,搞得心里烦,换一个一了百了。省事。

网友B:
我用B-1Z也发生过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是使用PJ软件造成的,PLC初始化之后重新输入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