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你好。各位朋友,我想问一下,如果小区经常停电的话,而且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家里一停电,就能有一个设备能够发电好几个小时让家里有电呀!

网友A:
UPS备用电源

网友B:
600元买个500w发电机
放在阳台上,比较不错,价格低。要是ups 价格就高喽。

网友C:
无源供电?那非其柴油发电机组莫属。野外的电源就是这么提供的,小机组发电,够用即可,刚刚好。

网友D:
家里有什么重要设备,还要不间断电源,表情能个应急灯,照个亮,就行了

网友E:
呵呵;先算好停电后要用哪些电器;

网友F:
家用发电机

网友G:
也可以考虑用光电发电系统啊  配备LED灯和电瓶及逆变器等

网友H:
首先要考虑的是停电后那些东西要应急?应该是照明吧!发电机那玩意即使你自己受得了它的噪音!左邻右舍能容忍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考虑的是停电后那些东西要应急?应该是照明吧!发电机那玩意即使你自己受得了它的噪音!左邻右舍能容忍吗?

网友J:
只能发电机了,当然UPS也可以,但是大容量的电池组价格昂贵

网友K:
UPS电源不间断切换

网友L:
发电机,ups那玩意只能坚持一会

网友M:
   家用小型柴油发电机,但噪音比较大

网友N:
 家里都有电动车,在买个逆变器,停电时插上去接到线路上就可以用了,在乡下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用,四五小时没问题,前提不能用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O:
你可以住到高档小区就好了。要求挺高。

网友P:
太阳能电池板加蓄电池!

网友Q:
发电机不太现实。蓄电池还可以。

网友R:
小区自己半个核电厂  就好了   不用停电了

网友S:
备一套UES电源!

网友T:
家里的话,有点夸张哦。
厂里还可以用下柴油发动机

网友U:
EPS有钱的话380V都可以供电...........................最实惠的就是小型柴油发电机

网友V:
都不需要!
晚上停电,就地睡觉!
白天停电,巴不得,不用干活了!

网友W:
关键是UPS、蓄电池这些能用长吗,能带的动多大的功率?

网友X:
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蓄电池时间不长,发电机噪音大。光能,据说上海研究所专门搞这个的,自己做一套,一年亏好几万。

网友Y:
UPS、蓄电池

网友Z: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考虑用光电发电系统啊  配备LED灯和电瓶及逆变器等
不错啊!

网友AA:
弄个小型发电机就行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什么重要设备,还要不间断电源,表情能个应急灯,照个亮,就行了

用LED灯电很省的。摇表改一下就行。

网友AC:
家里停电,需要应急的不就是照明嘛,用应急灯就可以啦,不要太夸张了

网友AD:
31楼 有创意
我觉得 主要解决的是照明问题
照明可以拿一个纯涤纶的毛衣 和一个纯的确良的汗衫 摩擦 啪啪的
那火光!!!呵呵

纯粹玩笑

实际15楼用电动车电瓶是好办法 用一个500w左右的逆变器 完全可以
但是要把 主闸断掉 把逆变器 接在 主空开下口 这样就可以提供照明了
当然 冰箱 电磁炉等等 就都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