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7):
面板有频率运行,风扇启动,但驱动板上处理IC上没有六路PWM输出到光耦,故没有输出。底板已查过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顺着你测到的这根瓜藤往上摸啊,一级一级电路往前查,或直接查CPU有没有脉冲输出,有的电路会在CPU和驱动电路之间加一个缓冲器处理脉冲信号,如果缓冲器坏了一样可以运行但没有脉冲到驱动电路,也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板有频率运行,风扇启动,但驱动板上处理IC上没有六路PWM输出到光耦,故没有输出。底板已查过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你的三菱是多大的机器呀?是印染厂用的不?先看CPU的IC43 是否正常。

网友B:
搞定三菱没有输出了吗?不行,Q我。

网友C:
我想知道你用的什么表去测的输出电压。如果是用数字的那种万用表去测的,你测出的就不对。

网友B:
用指针表或者三个灯泡,简单一点。

网友D:
期待答案 ,  看高手回答

网友B:
题目写的太简单,影响的因素很多,不好作答。具体的可以电话我。

网友B:
看来空了要整理一份,专门针对三菱A700没有输出的文章了。现在太忙了哦。

网友E:
太好了,期盼。[qq00]

网友B:
今天收到四川来的A740-11KW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也是没有输出,也不报警。可是板子给他修乱了,IC---CA1666坏了-----一个检测脚电压不对了,我想改动一下,怕看了板子,有点难看。还是换IC吧,这样可靠。不过价格要上去了。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从强电输入,报电源板的检测烧坏,电压偏高,把主板也烧了一下,坏的都是小元件,不好查哦。光光修好主板,还是会出现没有输出,不报警的现象的。建议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