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报警CPF20

楼主(2012-10-27):
安川A1000上电报警CPF20,控制回路异常,请问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A(2013-05-10):
我能修理,这个问题是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通信不上的报警!

网友B(2015-08-05):
怎么修能告诉我吗

网友C(2025-11-02):
这几天遇到同样问题了,这台安川GA700是上电报故障CPF36,复位以后报故障CPF20。

检查发现,主板与驱动板上面的通讯芯片分别是26C31和26C32,通讯光藕P2761供电分别来自主板和TPS54335A,造成无法通讯的故障基本可以锁定范围了,一是通讯芯片或光藕损坏,二是5伏供电异常。
我修的这台变频器是TPS5433A损坏,造成对地阻值十几欧,5V正常以后,原来竖板还是同样故障,又购买竖板,同时更换功率储存芯片解决问题。

这种故障解决起来确实比较麻烦,这次客户催的又比较急,也没少折腾。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