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7):
在三菱PLC编程中用步进指令RET后变换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贴出你的程序,然后让大家看看,就目前看来,转换不了的原因都是用户编程错误。

网友B:
ARET 是转移到下一步。。RET 好像是最后步进玩

网友C:
你是哪种版本的软件,老的DEVELOPER和新版的WORKS关于步进的编程有点不一样,但是步进的RET指令时步进结束时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