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7):
没有冲击性负荷的线路,熔体额定电流宜选用0.85-1倍导线额定电流?
什么是冲击性负荷....?
谢谢先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负载在瞬间的启动电流比额定运行电流大N多倍的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负载在瞬间的启动电流比额定运行电流大N多倍的负荷。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算吗?

网友B:
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如果是额定电流的几倍(例如全压起动),应当算是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