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7):
求 用触摸屏怎么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和参数 不用与变频器通讯  怎么办  求各位解答  谢谢。。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 屏肯定要与plc通讯,,

网友A:
太高深了吧!
不通讯能解决???

网友B:
不用通讯,可以用加减速来实现,做二个开关,一个加一个减。利用变频器的端子功能调速。

网友C:
改频率可以用楼上的方式,那改参数呢?请问怎么搞?

网友D:
无聊,那你只有找一个人守在变频器旁边,你在屏上输入什么,他就在变频器面板上操作

网友E:
如果就只是触摸屏,不与变频器通讯,那怎么去改频率、参数,不可能。

网友F:
为什么有这想法,不通讯又要改变参数

网友G:
呵呵;通讯上了有些参数也一定能改的了;

网友H:
可以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不用通信

网友I:
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用延长线引到触摸屏边上,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网友J:
合二          为一吧

网友G:
呵呵;
大功率高压变频很多还真的是用触摸屏当操作面板的;

网友K:
不通讯什么改,改不了的

网友L:
哈哈!
看大家的回答;真够离谱;不通讯触摸屏不知如何直接控制变频器速度呀!想象力真丰厚!要么是触摸屏与PLC进行了通讯(连接);PLC加DA模块;输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通讯!

网友M:
用哪个变频,那个触摸屏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没撤,触摸屏通讯不匹配。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用通讯,可以用加减速来实现,做二个开关,一个加一个减。利用变频器的端子功能调速。

触摸屏有开关量输出端子吗?
难道楼主想触接屏与PLC通讯,PLC再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O:
高手啊,这也行!

网友P:
四楼的高手  哈哈哈
那你只有找一个人守在变频器旁边,你在屏上输入什么,他就在变频器面板上操作

网友Q:
太高深了!触摸屏又是开关量又是模拟量,请问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不通信,根本啥都干不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不用通讯,可以用加减速来实现,做二个开关,一个加一个减。利用变频器的端子功能调速。
要用触摸屏操作

网友S:
通讯还要写协议的,不一定所有触摸屏能与变频器通讯上的,有的还有用PLC来实现的。如果不通讯,就不要用触摸屏,变频器自带面板都可以怎么设置都行阿,何必要触摸屏

网友I:
用贝加莱的屏,他的屏有类似plc的功能。

网友T:
八楼的大哥,能不能讲具体点

网友U:
信捷有一体机,应该考验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V:
引用 网友I:
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用延长线引到触摸屏边上,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高!!!

网友F:
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可以直接通讯,而且很简单,设置下就可以通讯起来,可以直接改参数等操作

网友W:
如果触摸屏内部已经预先设置了最大频率并且加了密,就没法改变了!